同方液晶显示器开机30秒左右正常,时间在长的话,屏会慢慢变亮,求助朋友给与指点

楼主(2009-02-17):
同方19显示器,是朋友的,听朋友说以前用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关机在开就好了,又用了半个月就这样了,我换了个屏就没事了,说明电源驱动都没问题,应该是屏的IC还是屏坏不能确定,来麻烦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没有,给个建议,还能修复吗?谢谢。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主,你的意思是说屏不能修复了是吗?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修屏需的技术不是几句话就说清楚的,你测一下屏上的各处电压转换。

网友:
好的,感谢版主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