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7纯平显示器310v滤波电容鼓包漏液

楼主(2009-02-17):
收到一台坏显示器,海尔17纯平显示器,型号为1772ED,客户反应正常使用时突然后部冒烟,然后就丢在家里一直没敢用,又买了一台液晶的。我收来拆开后,发现电源部分最大的310v滤波电容鼓包并有点漏液的痕迹,其他的没发现明细的故障,想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下,是不是直接换掉这个电容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又该怎么排查呢?

网友:
换掉电容,清理、清洗漏液的痕迹。检查电源部分是否有其他元件被腐蚀……

网友:
换后先空载测一下300V,正常后再开机吧~(你还是先学习一下理论再下手!!吧)

网友:
检测一下保险有没有烧断  整流桥 开关管 启动电阻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大家,换了一个450v,220uf的滤波电容后,开机好了。

网友(2009-03-21):
http://shop57138427.taobao.com
我的淘宝小店,欢迎大家惠顾!

网友:
呵呵 这样就修好了显示器 为什么我碰不到这样的简单的问题呢

网友:
换掉电容,清理、清洗漏液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