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PS-5551-2电源通电没输出

楼主(2009-02-17):
型号:PS-5551-2
是HP的500W电源应该是用在服务器上的把。
通电有一组输出,才5V啊! 电源上的风扇都转的,但我亮了风扇电压只有5V 是怎么回事啊,这电源前面没见过也没修过所以很是模糊。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种电源我修过几个,你量的5V是待机压,要接在服务器上才能开机的,是通过中间的一排小针跟主板通过IIC总线通讯来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待机电压,那其他几组没电压输出也是正常吗?为什么什么风扇供电也只有5V啊。。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多服务器电源使用的是5V的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  我现在手上只有电源。电源有5V待机电压是不是基本上就属于好的啊!还是的在机器上试才知道啊?但我确定就是电源的问题。该怎么个修法啊,请指教啊!谢谢

网友:
服务器电源一般风扇是两路供电的,没开机前是靠待机电压驱动风扇,开机后变为12V主电源供电。
这种一般要找光耦短路,找对了短路就可以硬开机的,我修过好多DELL的服务器电源,基本都是台达代工的,得慢慢查,都是通病,设计问题

网友:
光偶能否指出来下 把图标点在那里     这样好入手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