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本子一个小时后老是重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17):
机子是在我拿一移动盘转资料后就这样了。开始接上移动盘时本子提示电源不够。最后运行了一个小时后老是重启进不了桌面。
进不了桌面

网友:
这款机毛病好多。。今天刚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该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adp3802虚焊 加焊90%就能搞定

网友:
搞了几天总算修好了。原来是3502软击穿了,换了一个搞定了。又可以安心的玩的了。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我没有专业工具。就用一把普通的烙铁费了好大的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