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WinFast A400 LE TDH 花屏 高手帮忙 在线等 已更新测试结果

楼主(2009-02-17):
八片显存的

用MATS4.78测了一下,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2632492      743458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Read    Error Count: 2632492
Write   Error Count: 7434580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D40     4512837     1198977           0
D41     4089861     1739762           0
D42     4580395     1172971           0
D43     4065470     1558023           0
D44     4574919      814845           0
D45     3584195     1141602           0
D46     5197002     2059489           0
D47     4057221     1539219           0

请教高手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D分区有一个显存虚焊或者损坏 还有就是GPU空焊引起的故障!
上个显卡图能突出显存的图片或者用文字说明一下显存分布图!
要不没法帮你

网友:
U1  U2        U3 U4         U5 U6

                     GPU                    U7 U8

显存的排布大致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不是U2有问题?

网友:
和这个显卡排布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显存 1 坏掉,加焊试试。 GOOD LUCK!!!!!!!

网友:
应该是U2吧   类似这个卡

网友:
U2  U8都有可能,用短路法测试一下 虽然可能不过PCB电路在出场设计上是不同的

网友:
泡了一段时间论坛 看过些关于显存分布的帖子 我新手个人觉得是 U1 或U7 有问题 不知道高手怎么看 期待下文 显存是先右后左的是不是啊? 糊涂了

网友:
4#的图好眼熟,好象是什么牛发的帖子上的。
查下U2。

网友:
谢谢,有空试试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数据线连续出错是GPU虚焊??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数据线连续出错是GPU虚焊??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贴子里提到过映泰显卡!可能是GPU虚焊也可能是显存损坏,但显存虚焊机率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U虚焊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用MATS4.78测试了一下,这次没有出现连续出错的现象,是不是显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昨天晚上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