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开机密码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一台新蓝DFREE1600的笔记本,忘了开机密码,不能进入系统,主板上的存储器为一个微控制器,用的是ATMEL的TINY12L-4SC,8脚装。
开机后屏一亮就要密码,三次输入错误,提示一个数字14227,然后停止响应,不知怎么处理,希望同行给点建议!

网友:
国产的笔记本,第一先放电看看 。

网友:
放电不行,已试过!

网友:
楼上说得一定行,同样的机子我想可以搞到,但还得搞一个专用的编程器,这个就有点难度,我查过资料,那个芯片是一个微控制器,相当于一个单片机啊,普通的编器还不能对其进行读写!

网友:
现在的通用编程器应该能刷;

网友:
这个机子已返还给客户了,问题没有解决!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