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X550 检不过请教高手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一块X550 检不过请教高手是那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怎么检不过?诊断卡档在何处?你先测试显卡各供电和阻值再发贴 把你测到的数据说明一下
要不你这么问我只能告诉你显卡坏了

网友:
还要 仔细观察gpu 方晶 下侧边缘有无损坏崩边

网友:
检不过,就先检供电、时钟、BIOS。

网友:
我修过自检只到26就停住的卡,那个卡是7300GT 256M的,我后来直接加焊解决问题了,过二个月别人还没来找我,估计没得事了,有事也过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