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纯平显示器,用上两小时左右,就黑屏,关后再开又正常。

楼主(2009-02-17):
长城17纯平显示器,用上两小时左右,就黑屏,关后再开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请指点!

网友:
把黑屏后的各电压测了报上来。还有看看有没有元件过热的现象。

网友:
检查一下看有无脱焊的地方!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