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黑屏

楼主(2009-02-17):
BENQ
笔记本
黑屏,但是有显示,只是屏的灯管没有亮,那高压条换过但是用了几个小时后,故障有一样,我换了两三都是一样,应该还有那方面的故障?
笔记本

网友:
测不亮时是缺什么条件.然后顺着线去找.

网友:
应该是灯管参数不同了,你可以两两灯管试,排除有问题的。如果顾客同意,四个管一齐换。不同意,也得两两换,要不会造成不平衡而保护。表现为:亮几分就黑了。

网友:
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灯光老化

网友:
测试 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是否还正常,正常换灯管,
不正常,主板高压条供电部分找故障。

网友:
那台机子是灯管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