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主板ADP3205J问题终级解决

楼主(2009-02-17):
在维修联想旭日150时,主板ADP3205J虚焊造成不开机问题是一个通病。
通病原因:由于主板ADP3205J芯片处是一细条突出部,并用螺丝固定,由于机器在搬动中产生变形,使ADP3205J芯片及易造成虚焊。
对此,我的解决办法是:

1、加焊ADP3205J,使机器正常运行。
2、不安装ADP3205J所在处的螺丝,使该处可以小范围上下活动。

网友:
2、不安装ADP3205J所在处的螺丝,使该处可以小范围上下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道理,但是怕顾客挑剔,主板就一个螺丝,还不上,整体爱飘逸
我研究,下面刚好有个立柱,黑色小朔料的,刚好挺住,

网友:
这个我试过了,只要你没有焊接好,照样脱焊。我们焊接后,都用数码相机拍摄图片进行检查。

网友:
新潮科技小俊 技术很高的,
我没上锡,就850吹了吹,行不行,测试无问题

网友:
850直接吹肯定不行!
我每次都是拆下来 清理干净 吹上去 然后四面加锡
这样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保证焊接质量高于出厂焊接!

网友:
我们也是,从来不吹的,用烙铁过一遍,修了几百台没回来过

网友:
二楼朋友的第二个图右边中间的突出电路就是了,并不是就一个螺丝固定主板,不要害怕。

网友:
如果加螺丝的话,那么过不了多久,就又会出问题了。

网友:
通病吗,就是会再次出现的。所以去掉螺丝应该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关键是加焊时一定要再加锡,这样才比较好

网友:
顶一个,很好的经验,加焊过几台,也都好了

网友:
加焊后,上焊宝,再用热风枪吹,技术好的话,多余的锡会变成锡珠。
多试几次。

网友:
点胶不行么?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顶一下,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我用850吹过一次,可是一个月后就拿回来了,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烙铁加焊稳定些

网友:
q 后悔哎呀。我早看就好了,我把CPU座子都做了N次,人都做晕了,好的经验顶一下。

网友:
用吹成功率不是很高 还是用焊吧  不是用吹出来的

网友:
我也修到不少,加热能解决问题啊

网友:
昨天双遇到一台,客户说有时能启动,马上拆开,加焊3205,亮,高兴.
依我的方法,没有加螺丝.
不过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再来了.双少了一个维修机会.

网友:
加焊是最好的办法,那个板子本来质量不好,不要吹,板子容易变形,处理不好新的故障又出来了.

网友:
还是前面说的,加焊是必须的,但不加螺丝是可行的。

网友(2009-03-29):
焊的水平一定要高呀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确实很好有时间要多学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