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进系统一个小时

楼主(2009-02-17):
我昨天接了一台机器,七彩虹G31主板,进系统要一个多小时,我帮客户GHOST一个XP。可复制文件要2个小时天了(正常情况5分钟)初步认为主板问题,换了主板,OK,但是下面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主板的问题,我把主板上所有电路全跑完了都正常,这下晕了,问问达人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急呀,老客户了,我把我的板子借给他了
文件

网友:
我遇到的类似问题一般是内存造成的,拔下来重插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
可以在重新找套其他的东西,在试试主板,是不是不兼容了

网友:
内存方面 的问题,具体量下

网友:
一般视为系统版本的问题,建议你装个雨木的或者微软VOL原版。

网友:
建议此类问题在bios里面关闭所有的外设,比如声卡,网卡,usb等!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还是使用手动安装版的

网友:
在BIOS里把一,二级缓存打开就好了

网友:
清空BIOS。我以前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清空BIOS就OK的了。

网友:
6楼的方法可以,我遇到过网卡芯片坏了装系统奇慢

网友:
我也遇到过网卡问题变得奇慢的.连改BIOS的设置都会超慢

网友:
我遇到的是硬盘坏道太多,隐藏硬盘坏道OK

网友(2015-10-24):
6年了 也成大婶了吧

网友:
这都行,1小时,这个硬盘是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