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9液晶,屏抖动的利害

楼主(2009-02-17):
神州19液晶,屏抖动的利害(在别的机子上试了也一样),在XP下看不清字,用液晶上的菜单键调出的菜单小窗口字都正常.
客户说原来好一点,越来越不行了.板上有两个16V470的电容起包了,换了还不行??????
小窗口

网友:
试换驱动板吧,应是驱动板主芯片不良了

网友:
屏线、VGA线、驱动板一个一个换,一步一步排除故障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