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uo b170pw04屏,驱动板是gm5621的程序(hofo17宽屏

楼主(2009-02-17):
求auo b170pw04屏,驱动板是乐华gm5621的程序(hofo17宽屏),请问b170pw01(或b170pw02)能用吗,还有乐华gm5621驱动板刷死了,如何办,请指点呀
驱动

网友:
刷的过程如果出错,重新断开驱动板的电源再插一下重新刷一试!

网友:
现在插上电,指示灯是黄色的,常亮,黑屏没有任何反应,我把b170pw02刷到b170pw04了,是程序不对,还是刷写失败,如何补救,还是报废了呢,先谢谢了

网友:
FLASH芯片可以重复刷写次N次

网友:
实在觉得不好搞的时候就直接换通用驱动板了,有可能都不用写程序就可以用的了

网友:
老师傅:板上的pm25lv010是flash芯片,atmlh818 028 1是什么,eeprom吗,怎样通过基地的lcd编程器刷写,好像没有对应的接口,请明示,谢谢

网友:
换了一块2025的驱动板,刷好程序的,安好还是和以前一样液晶显示图像像底片,开机不接显示信号,白底黑字,正常应该黑底白字呀,这是屏的问题吗,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