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主机一插上电源,电源、CPU、显卡上的风扇全转起来了。这时还未开机啊

楼主(2009-02-17):
我的电脑主机一插上电源,电源、CPU、显卡上的风扇全转起来了。这时还未开机啊。然后开机,关机都正常。以前不是这样的。到底是主板,还是电源出问题了?开关机正常啊。哪位大大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滤波不良!

网友:
清除COMS,,,能正常关机的话

网友:
在BIOS中有一项关于AFTER POWER LOSS选项,设置为POWER OFF就不起机器了.如果是ON,那么一插电就开机是正常的,主要是用于服务器等需要来电启动场合中应用.

网友:
我试过这样的问题,换个电源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滤波不良  一般可以直观电容的屁股是否有微凸

网友:
主板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诊断卡跑什么码,风扇,表示能触发,但不表示能启动了

网友:
会不会是开机键卡死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