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我的FX5900怎样修

楼主(2009-02-17):
我的耕升FX5900一年多就开始小花,现在能进DOS,XP可以进安全模式,进系统显示器就待机,我用MATS478测了一下,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13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11      2021079            0
FBD[31: 0]          11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1 C39 C59 C62 C63 D04
Read    Error Count: 35
Write   Error Count: 2021079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1           0          13           0
C39           0           1           0
C59     2021079           0           0
C62           0          11           0
C63           0           1           0
D04           0          11           0

网友:
GPU空焊,烘一下GPU应该就会好。

网友:
正面来一张图呀,好看清显存位置

网友:
我认为应该先看看这几个显存的BGA和线路及其排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啊,给你一个正面的:

网友:
显存上面的散热片很牢固,不敢暴力,害怕把BGA显存给弄坏了。另外问一下,为什么每次用MATS测结果都不太一样啊?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不像 GPU 问题 很像显存问题  A C D 区 都有读错误 而 唯独C区有写错误 好像是128的吧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请高手指教 说错了别笑话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啊,耕升FX5900,128M,256BIT的BGA显存,真不行把它变成64M的。

网友:
显存上面的散热片很牢固,用改锥轻轻的撬着散热片,并用风枪加热散热片一下子就下来了

网友:
今天把显卡的8颗显存都吹了一下,还是花,有把核心给吹了,坏了,上机提示显卡报警,没有反应,估计是核心短路了,谢谢楼上的几位了。

网友:
你的显存滤波电容好像都不行了,你没看到?先换电容再点如果花,加焊外接电源口一面的下数第二个和上面的靠右的两颗显存 如果加焊没问题,就是GPU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