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的几种原因

楼主(2009-02-17):
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的几种原因是:

1、能看到屏上有图像影子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背光问题,
    (1)高压板有过流短路处,进入保护状态,应检查高压板电路。
    (2)灯管有一个或几个老化。由于高压板都设有平衡保护电路,如果有一个或几个灯管出问题,如点不亮,就会造成高压供电不平衡,为了保护电路,从而触发保护。
     以上两种情况可以采用代换方法确定。如用单灯高压板做测试电路,逐一测试灯管,如果灯管都亮度一致,且不发暗,应该更换合适的高压板测试;如果有一个与其它不同,如点不亮,或较暗,说明这个灯有问题,建议全部更换新的,以提高维修品质。也可只换两个,对称处理。
2、什么也看不到。
   这种情况应在做上述测试排除高压板和灯的故障后,将问题锁定在控制板及屏线问题。
    一般屏电路出问题黑屏的机会较小。

网友:
你没有插屏线吧,或者屏线断的,查一下驱动板输出部分。

网友:
查驱屏线是否松动,屏电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