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 屏幕显示 0175

楼主(2009-02-17):
屏幕显示 0175:Bad CRC1,stop POST task
怎么办? BIOS进入死机

网友:
刷密码芯片。或者用解密狗解。

网友:
从哪得到这些工具?
咱论坛上有不?

网友:
刷码片就OK拉.如果过几天还会出现就把3421换掉就全OK拉

网友:
网上有详细的介绍,可以下载一份IOS文件,刻成可启动光盘,然后从制作一只并口用于启动机器,光盘启动后直接进入解密过程。

网友:
"然后从制作一只并口用于启动机器,光盘启动后直接进入解密过程。"

谢谢,谢谢大家了,嘿嘿,我是菜鸟这句话不明白,能不能说得再详细些....
论坛上的光盘的ISO我已经下了.接下来怎么办?

网友:
论坛上有软盘的0175 ,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