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单芯片机器,二次电源故障

楼主(2009-02-17):
行幅不够,二次电源开机电压从76V下降到66V
其他电压并无变化,去掉二次电源管,50v,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请各位指教
芯片
通病
三星

网友:
谢谢,我第一句说了行幅不够,原因是二次电源低。

网友:
请教版主。。
请提示

网友:
维修彩显
高手指点啊

网友:
首先你应当确定你的显示器的航幅度调整电路是哪种类型的-是单独的具有行幅度调整管的还是靠调整+B电压来实现的 不然没法下手 如果你能贴出具体的线路图 大家就好给你讲了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机器的故障很特殊。不知道是自己好了,还在我在行推动那里找虚焊,弄好了。
大家费心了

网友A(2009-03-21):
灌到心破碎,也别去怪水,只因为灌水太美,就算流干泪,灌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我埋头灌水,永不知疲惫,哪怕我会一灌不回,即使灌一次,灌两次,灌十次都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