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电源毛病

楼主(2009-02-17):
有几台世纪之星ATX325,空载正常,但是带不起负载,拆开检查未发现滤波电容有鼓包,听高手说更换稳压管,电源里面好几个稳压二极管,不知道该换那些,稳压值是不是都一样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高手告诉你要换稳压管。在atx电源里面的稳压管加起来也没有几个。你先搞清楚是哪路输出带不起负载,还是全部都带不起。然后检测该路输出的整流管,没事的话查两个13007,再就是查推动变压器旁边的三极管。一步步慢慢来吧。

网友:
如果有杂音时要查楼上所说的元件,没有杂音的要查电容。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高手告诉你要换稳压管。在atx电源里面的稳压管加起来也没有几个。你先搞清楚是哪路输出带不起负载,还是全部都带不起。然后检测该路输出的整流管,没事的话查两个13007,再就是查推动变压器旁边的三极管 ...
引用 网友A:

同意  细心慢慢查

网友:
在输出那个地方有几个电容,你看看是不是坏了,有时候电容会向下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