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0问题

楼主(2009-02-17):
手头上有两块一样问题的板..上闪龙2200+不能..上900啊那些又没问题..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这板是用着闪龙2200+的

网友:
VTT..VCC那些供电都正常的...就是想不明白...各位大哥..别只看啊..帮忙一下啊..回几个字给小弟啊

网友:
FSB跳线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都试过啦..跳来跳去都不行

网友:
CPU座虚焊,,,,,,,,,,,,,

网友:
462的板座都是插针的。虚焊的可能性级小,扩孔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