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跳屏.而且有一格一格的

楼主(2009-02-17):
MAG EV-727    开机就花屏..而且跳一格一格的      驱动板有3颗电容暴浆..已经换了   但是问题还存在    高手帮帮 谢谢大家

网友:
弄个通用的板接一下就知道屏好还是屏坏了。

网友:
更换屏线、驱动板之类的试试,依次排除故障。换过之后还那样,那就可能是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