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开机

楼主(2009-02-17):
电脑无法开机   开机 CPU风扇转 电源转,但是没有自检声,请问怎么检查是什么硬件坏了,或者什么地方有毛病。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怎么才能知道别人拿过来一台电脑就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打开机箱把内存条拿下来,把金手指擦一下,在放在上面看看是不是可以自检,不行的话,把CMOS放电。还是不行就查一下主板了

网友:
具体说怎么样判断,哪个硬件有问题,那个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的,找个老师带带

网友:
必须要老师带带吗?没有像主板检测卡那样的吗?什么都能检测的。。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啊!

网友:
先查cpu有没工作,供电,时钟等.

网友:
先来个板卡级的维修啊!不要上来就弄个芯片级的!

网友(2009-05-09):
芯片级的

网友(2009-06-11):
你也太外行了吧,最基本你不知道吗?逐步坚持呀··

网友:
先看各部分的供电电压,再看其它的。

网友(2009-08-22):
超级简单的都不懂   ..建议你还是去找师傅吧   别把内存扒下来插反了

网友:
这位LZ哥哥您至少买一个诊断卡上去看看跑什么代码再来问啊
下一步您估计就是想知道那里有诊断卡卖了啊
我告诉你基地的淘宝店里有卖的质量很好,报我的名字优惠啊哈哈

网友:
你先把內存拿下來,看主機報警不,如果有的話,那你在把內存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下,在試著點起來看看,還是不行的話,那你在CMOS放電。在不行的話建議用主板檢測卡跑下,看是什麼代碼

网友:
感觉应该测一下CPU工不不作

网友:
最基础的问题,要从基本学起!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试试,电源、CPU、内存,然后逐步排查!替换法,加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