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花屏了然后全部亮了

楼主(2009-02-17):
一下花屏了有好多一条一条的  重旁边亮到中间 然后全部亮了 看不到一点的图片效果了 一片白
请教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发个图片看下什么样子

网友:
就是这样的啊 冷机时是好的开了段时间就会这样

网友:
那里虚焊了 吧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把osd菜單按出來 看是不是彩色完好的?
供應給屏的工作電壓出了問題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我来看看

网友:
这是曲型的花屏,用通用板代下,看是驱动板,屏线,还是屏本身地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修好了  是里面一根小排线的问题 有断 焊 现象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那去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