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 档FF 维修一例

楼主(2009-02-17):
同行拿来的,上假负载测CPU复位正常,代码跑FF,比较棘手,只能慢慢来。

先测BIOS的供电 复位 和时钟都正常,INIT 3.3V正常。因为没好的示波器 LFRAME 跳变未知。LAD0 LAD1 LAD2 LAD3 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正常。

打PCI AD值正常、南北桥13条 HUBLINK 正常。

打到CPU座AD值时,发现一条A线无穷大。因为CPU座引脚是插针的,打背面的点也是无穷大,想追线路发现背面没走线,用力压北桥还是开路。郁闷,头大。突然想起还有可能哪里有断线。检查正面北桥附近的PCB板,发现在北桥边上有划痕。用手术刀刮开测试断了三条。刷上BGA焊油,断线处上锡,用漆包线焊上断点。开机测试,发现档C1。汗,还有问题。

测内存各相关电压值和频率都正常,打AD电流值也正常,无奈之下,刷了BIOS。终于正常了。

网友:
不错,这种故障要细心点,还有就是要问客户怎么坏了,我都是习惯这么问,对故障的判断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