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GV内存供电短路.求助!

楼主(2009-02-17):
关机以后就开不了了,发现主板有糊味,检查到内存条附近的场效应管9916H脚已经快要脱焊了,散热的铜板也脱离了主板.拆出后测量了一下,对地电阻仅为32欧,测了一块其它型号的,其电阻为70多欧,加散热片后通电,仍然未能正常工作.怀疑电路有短路故障.有朋友说是北桥坏了,但我将北桥拆了还是老样子,请诸位高手指点.

网友:
用过这款主板
感觉上 这主板很热很差

网友:
华擎的板子供电场管热量都高

LZ的方法上有点不妥,一般不要轻易动桥
先软件后硬件,先外围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