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C42E本不开机

楼主(2009-02-17):
谁修过明基C42E的本  待机是0.02  按开机没反映
检查出来IO型号华邦:W83L951DG
       26272060-142
还有好像一个产生3V,5V的芯片是ISL6232CAZ的电源芯片 始终没电压出来  但是工作电压都有  跑那个SW开机开关不知道去哪里了 谁修过?
目前无这些材料 暂搁一边

网友:
稳压管收入端有电压吗

网友:
笔记本一般不跑开关,基本也跑不通。3、5V搞出来差 不多也就修好了

网友:
2楼说的哪个稳压管  有标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