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PE主板 USB不能用

楼主(2009-02-17):
USB供电正常,系统下,USB相关的通行总线控制驱动的安装也正常,但是,移动硬盘,U盘插道接口上,没有任何响应,感觉像BIOS禁用了USB设备一样,我重新设置了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当我插诺基亚6120C在USB口上时,手机有数据连接的感应,但是,选择了数据连接之后就没反应了,直接拔出,手机又有直接拔除会导致数据丢失的提示,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南桥不良了还是属于BIOS错误?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禁用USB2.0控制器、放电、测USB电压、打数据线阻值、刷BIOS、追线路

网友:
感觉是数据位(2条)有问题或者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加焊桥,换桥

网友(2009-08-20):
我的华硕也是这样的。USB不能用

网友:
usb不能用應該是南橋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