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黑屏问题

楼主(2009-02-17):
我有一个三星510N,插信号线和不插信号都提示检测信号线,上次也有一个同样的写了程序就好了,这次我写了黑色和白色的510N的程序都都不行,现在是黑屏,电源指示灯绿灯,请提示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信号线换了吗 应该还是程序的事

网友:
MCU坏了,换一块算了,就是写好数据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亮绿灯,多数情况是MCU没有焊接到位。仔细检查一下,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
程序没问题,也焊好了,他按键有问题,刚开始不知道,所以走了很多的弯路,程序写好后,再更换高压OK,按键没修就这样交了,客户也没说什么就拿走了

网友:
MCU坏了,换一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