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换IO型号

楼主(2009-02-17):
求代换IO型号
我这里有个主板不开机,强短电源12和14线可运行,但不能通过自检,
摸IO剧烫,差点把我手烧焦。。
一看是 Winbond  W83627THF-A下面还有一排527L7D24380290UA
翻了下我的那些料主板,没有这个型号的io,请问下高手!可用什么型号的来代换?谢谢!!

网友:
W83627THF-A这个型号的很多呀。就用这个就可以了,站里有很多的贴子的。你可以查看。

网友:
-A的好象是华硕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