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科LH-P4X266A显示内存兆数后死机~

楼主(2009-02-17):
VIA芯片组的478主板,自检后显示内存兆数时死机,内存没问题,内存供电正常,槽上100M频率正常,板上其它33M,66M频率均正常,刷过BIOS,故障仍旧,现在就差I/O没换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
南桥北桥都换过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I/O换掉先吧,顺便把集成网卡也拆掉,插糟上什么都不插,估计是挡计,如果还是不行,那你测一下,南桥的阻值吧,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上拉电压.系统总线.时钟.都正常的话.在测试时钟.换IO.南桥供....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均正常,上拉排阻全部打过~~估计是I/O或南北桥了,不搞了~~~修个板20块不值得费脑子了

网友(2010-01-02):
能传一个BIOS上来吗  需要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