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块ASUS K8N跑C5

楼主(2009-02-17):
这两天连续接修三块华硕K8N,都是一个现象就是开机跑C5,内存电压,桥电压都正常,不知道哪位高手遇见过这个故障,能告之解决方法吗?非常感谢
华硕

网友:
直接加焊吧``

网友:
你量一下内存的91,92脚,看看阻值是否有异常,这两个点的阻值应一致,大概在300-500之间。
如有问题,桥的可能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