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OMPAQ V3000

楼主(2009-02-17):
请问下COMPAQ V3000哪个是显卡。。。
拆机有两个NV芯片
一个小点在CPU下面,型号为NA9584。00 NF-G6150-N-A2
反面一个黑芯片,型号为GSZ624。1 NF-430-N-A3
请问下哪个是显卡芯片啊。。。。。多谢指教.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CPU 座旁边的那个

网友:
不能自己查一下吗

网友:
NF-G6150-N-A2,此芯片为北桥,集成6150显卡

网友:
自己多查查啊 CPU座旁边的

网友:
晕。。这个都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户啊??

网友:
CPU旁边的,是和北桥集成的

网友:
按楼主的信息,4楼的是正解,乱叫的还真不少,
v3000 有好几种配置,有独显和集显的,按CPU分有intel和AMD的

网友:
你查NF-6150 就错不了
这个是通病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