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进水机求助

楼主(2009-02-17):
康柏V3000(945)进水后,无明显腐蚀地方,处理后不开机,电流跑0.6左右,加焊过南北桥,现在开机后电流为0.3A左右,CPU无电压,已经加焊过供电芯片和周围电路,问题依旧,怀疑是南桥或CPU座,请高手指正。

网友:
也要考虑下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电流0.3啊 LZ不如再把北桥拿下 重新做一次桥看看

网友:
北桥已经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