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2248-005显示器常见的故障现象

楼主(2009-02-17):
IBM2248-005显示器常见的故障现象有以下几种:

①对比度不可调;

②亮度不稳;

③上下跳动;

④左右不能调节;

⑤字符不清晰;

⑥显示器开始一切正常,用一会屏幕底色变白,关掉显示器,过一会重开又正常;

⑦刚开机时一切正常,用一小时左右显示器的字符变虚;关掉显示器一段时间后重开又变正常。

故障分析与解决:

  上述的第一、二、三、四种现象最为普遍,但也很容易解决。它们几乎都是由于显示器前面的电位器质量不好引起的,而且有可能几个电位器同时有问题。对于此类问题,可以先不要把电位器从板上焊下,而用尖嘴钳把不好的电位调节器用适当的力夹一下,看是否恢复正常。如果正常则需要手动来回调节实验一会,正常方可交付使用。如果效果不理想,则把故障电位器换掉即可。

  对于第五种现象是由于聚焦不良引起的。需要对行输出的聚焦电位器进行调节,调节后一般可恢复正常;但有一种情况是:有的显示器当时调节恢复正常,用一段时间后又聚焦不良;另一种情况是无论如何调节聚焦电位器都不起作用,这时可用高压电击办法试一下(此种办法比较危险,一般不提倡使用),有时可以恢复正常。如果仍不正常,则需要更换行输出;在行输出正常时则需要换显象管。

  对于第六、七种现象则多为行输出本身问题,更换行输出一般都可恢复正常。特别是第七种情况出现,可用一个电吹风在刚开机时对显示器的行输出进行加热,如果时间很短屏幕字符虚则肯定为行输出故障,更换掉即可。如果不起作用,则需要检查一下从行输出引出到管座的聚焦极电压的那条线与管座的焊接点是否氧化,如果氧化,重新焊接即可恢复正常,此种方法也可用于其它品牌的显示器维修中。由于2248-005显示器焊接工艺较好,此种现象极为少见。

2?IBM2248-G03

故障现象: 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烧断保险。

故障分析:根据故障现象初步判定为显示器电源部分有短路故障,所以着重从显示器电源部分检查。

①安装上一个同型号保险管;

②先不要接通电源,打开电源开关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入220V电压的两端,观测一下阻值是否正常,如果阻值很小,则附近有短路故障。拔掉消磁线圈,测量一下消滋电阻看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更换一个同型号消磁电阻即可。

③检测四个整流二极管,看其中是否有短路故障;如果短路,更换同型号整流二极管即可恢复。

故障解决:

  针对上述分析首先在本机安上一个同规格保险丝,测量输入220V电压的两端阻值,结果小于正常值许多,拔掉消磁线圈,测量消磁电阻发现短路,由于手头无同型号消磁电阻,更换为一个结构及阻值类似的其他型号消磁电阻,然后再测试一下四个电源整流二极管及附近电路有无短路故障,测试结果正常;插好消磁线圈,接通电源,故障消除。

  一般来说,显示器烧保险的现象很少单独是保险丝本身问题,多为电源部分有短路故障。因此,遇到此类故障换好保险后,不要急于接通电源,应做进一步测试,以免扩大故障范围。另外,对于消磁电阻很难买到的同型号,则可以用一般结构类似的消磁电阻替代,它们的效果基本一样。

3?IBM 2248-005

现象:屏幕满幅红色光栅,且有回扫线。

  分析与检修:出现此类故障一般都可以定位问题出在尾板上。此故障的特点是调整亮度电位器无作用,调R.G.B三色调整电位器而无用,最快捷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测量R.G.B三只视放管的集电极(C)对地电压,测量结果是R.G.B两管集电极电压为75V左右,而R管集电极电压只有30V,严重偏离正常值75V。由于该管极电极电压降低,显象管R枪的阴极电位下降,束电流加大,引起了屏幕满幅红色光栅的故障现象。关机,发现串在R.G.B视放管集电极回路中的三只功耗电阻,有一只特别烫手,且实测的电阻值与标称值1.2K/5W相差甚远,更换该变值电阻后开机试验,故障现象消失,屏幕显示正常。此检查方法可举一反三,当遇到屏幕满幅蓝色或满幅绿色光栅,且有回扫线出现的故障现象时,同样适用。

4?IBM G50

现象:白屏

  分析与检修:根据上述现象可初步判断为显示器尾板有问题。先用万用表检查Z700(LM1203BN)的+12V、+5V两组工作电压皆正常。再用示波器测试P700端子各交流输入信号亦正常,继续测Z700的PIN4、6、9与PIN16、20、25输入、输出波形都正常,当测试到Z702(LM2406)的PIN1、3、5时无输出波形,进一步用万用表测试该芯片的工作电源时,发现缺了一组+75V的工作电压。由此可以肯定产生白屏的原因是因为缺+75V工作电压所致,并不是尾板问题。继续查电源+75V输出回路,发现Q161管c、e开路,换上同型号2N5401管子,开机试验,故障消失,屏幕显示正常。

网友(2015-11-01):
IBM还做显示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