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精英NF4-A754主板不能关机

楼主(2009-02-17):
精英NF4-A754主板,能正常进系统,使用正常,就是不能软关机和硬关机。
关机时,主板检测卡复位灯常亮。

自检情况:已把电脑电源上另一块主板试过,关机正常。排除了电源的问题。

              开机针经一330电阻到IO(型号:IT8712F-A),绿线直接跑到IO。

请问:此故障除了与电源、IO有关,还与其他有关吗?
      若使用时,经过软关机,再直接切断电源,应该对硬盘没影响吧?
      我主要是担心怕损伤硬盘。
      反正板子是自己使用的,能用即可。

附图:

网友:
我有个K8N 754板子也是这样情况 我的可能是桥坏了 USB键盘第一次开机都不能用 必须插拔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键盘第一次开机都不能用 必须插拔下

你换个好的电源,包你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就是IO

网友:
孤帆说得对,手上没有IO换,只得暂时用了。
呵呵,换桥,我就不想了。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90%是I/O,这板子坏I/O的多,但是多半是不亮,能触发进系统貌似跟I/O没关系,但是嫌疑也最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能开机而不能关机,貌似跟I/O没关系,实际上应该是开关机在I/O内部是各走一条路吧。

网友:
楼主是自动开的机吧?一般开机和关机走的是相同的路哈!

网友:
郭郭 你解决了? 咋解决的 也不道出个所以然来 哈哈 不厚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兄弟你误会了哈。
我注明解决是知道由于I/O的原因,但手上没有元件换。

现在,每天还是拔电源线关机的。

网友(2009-06-03):
应该是IO坏了,希望郭郭有志能把IO换了,也好有个结果。郁闷

网友:
看看板上有没有一个IT828M的东西

网友:
复位电路不正常,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9-08-20):
我的这块板是,冷开机后进系统.然后可以关机.但是必须拔掉电源线.然后重插电源线才能开机.否则系统关机后直接开机没反映.

网友:
我想是桥坏了

网友:
我在工厂见过很多此类的板都是换桥好的

网友:
像这种南北桥集成的,桥最容易出问题,这种板百分之八十都是桥故障,不是桥坏就是虚悍。

网友:
就查 IO和桥的问题吧  呵呵 桥的问题你就郁闷了。。

网友:
跑开机电路,最好有图纸,肯定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