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200 维修难点,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2-17):
前几天接了个Y200的机子,有时能亮,有时跑38,有时亮天都没事,高低槽都是这样,内存北桥都换过,不亮时加焊一下北桥就能好,用一段时间也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苦啊!!!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好的北桥

网友:
估计哪里空焊了

网友:
跑38是内存没过完,换个南桥试试,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谢谢大家能忙兄弟分析,上面说的我都试了,北校换了俩别,南桥换了一别,BIOS也刷过,还是没好,最后换班子了

网友:
可以考虑内存槽,换个槽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