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意思的主板不上电故障。

楼主(2009-02-17):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故障现象是不上电,很自然的,就首先量了一下PCI的A14脚,没有量到短路,插上ATX电源后,发现A14脚只有1V左右的电压,呵呵,看来比较容易修,故障点很明显,3VSB待机电压不够引起的。这个主板是MSI的7253,待机电压是由MS-6控制7313这颗双N的MOS管来产生的,量了一下MS-6输出到7313的控制电压,发现偏低,将7313更换后,3VSB待机电压还是1V,7313可以确定没有问题,那么接下来要作的就是检查一下给7313输出控制电压的MS-6是不是正常工作了,其实对于这种采用了MS-6或MS-7的主板,判断给7313输出控制电压是否正常是有一个小经验的,就是去量一下MS-6上的9VSB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因为这个9VSB电压MSI特有的一个待机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3VSB电压也是肯定不正常的。
    9VSB电压的位置是MS-6的第34脚,经过量测发现这个电压只有4V左右,而正常主板上应是接近10V,而这个9VSB电压,是由5VSB通过一个升压电容升压来得到的,相关电路如图1所示。

图1
    图中的C353就是这个升压电容,量测C353两端的波型,发现波型也不对,而且升压端有很大杂波。C353电容上的波型如图2所示(正常情况下应为一方波)

图2
    量测到这里,依据以往维修的经验,基本上都是MS-6损坏,导致升压电路异常,才引起9VSB无输出,那么就马上更换MS-6,但让人很意外的是将MS-6更换后,还是同样的现角,C353的波型没有改变,9VSB还是4V多些。看来此故障并非MS-6坏所导致。量测了一下MS-6周边的电路,均没有发现异常,这就奇怪了,将升压电路中的电容更换了也还是一样的现象,但是当取下C353的时候,量测PCB上焊盘,发现C353这个位置靠近MS-6的一端的波型变常了,由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故障并不是MS-6这一端。而是MS-6后端的电路有问题。据此联想9VSB的电压偏低的现象,所以就量了一下9VSB电压的对地阻值,并没有短路,又跑了一下线路,发现9VSB同时还供给LM358(U15)使用,9VSB直接输出到LM358的第8脚,用作LM358的工作电压。那么将LM358拆除后,3VSB电压正常了,主板可以上电,哈,没想到是LM358将9VSB拉低了,那就直接更换一个好了,(说实话,LM358坏的还真少见)将一个新的LM358更换上以后,重新触发,没想到还是不加电,C353上的波型又异常了,这可怪了。看来还要向LM358后面的电路去查。
    通过跑电路+查询电路图发现这个LM358是用来控制Q21这颗MOS管,使之将VCC3电压转为VCC2.5电压的,如图3所示

图3
      同时在跑电路的时候,还发现Q21的S极输出到北桥的线路烧断线了,将线补上,并结合烧断线的情况进行分析,推断可能是Q21有了故障,用万用表量测了一下Q21的G极和S极,发现这两极之间已经短路,将Q21取下,发现9VSB电压正常,主板也可以正常上电,更换上一个新的MOS管以后,重新量测,主板上的一切电压正常,通电测试后主板维修OK。

图4

故障分析:经过上述的维修过程,将此故障分析如下,由于Q21是采用的主板上指标最小的3055,本身这颗料就比较容易损坏,所以可能在使用中导致Q21短路,短路后过大的电流将通向北桥的线路烧断,并且由于G、S两极短路的原因,导致LM358的1脚输出脚和2脚反馈脚处于了一个短路状态,因此导致LM358工作异常,从而将LM358第8脚的9VSB电压拉低,从而引起MS-6工作异常,无法输出给7313的控制电压,最后导致3VSB待机电偏低,引起主板不上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现C353这个位置靠近MS-6的一端的波型变常了

老大,应该缺少一个字吧?呵呵!

很喜欢看此类型的文章,比教材管用。

网友:
基本功很扎实,CTO干得很称职。

网友:
工厂RMA,MOS焊接就是漂亮,老大什么时候能讲讲焊接的细节。

网友:
看这种一步一步的推理简直是种享受

网友:
看飞翔老大的文章,还是看其对主板进行维修过程的思路,从中还能学习到平时在维修中不关注的测试点!
精品文章!

网友:
终于将“主犯”绳之于法了。。。o(∩_∩)o...

网友:
看了飞翔的修板文章,真是精彩极了,我等受益非浅呀

网友B:
就是不明白,位于36脚,35脚间的C353升压电容是,怎样把5VSB ,升压到9VSB的。

不知哪位同行,能将这图文并茂的加以说明。

网友(2009-04-04):
飞翔就是飞翔,软硬兼施!

网友(2009-10-23):
死V星总是要搞得不那么大众化。。。一般的主板的话。直接一个1117.多舒服呀

网友(2009-11-22):
好东西 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真是太强悍了,林子大了什么怪兽都有。强,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飞翔老大  看好

网友:
理论太强了

网友:
很详细的。。没见MSI用9VSB电压。。。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明白,位于36脚,35脚间的C353升压电容是,怎样把5VSB ,升压到9VSB的。

不知哪位同行,能将这图 ...

通过电容本身充放电原理,这里升压到9VSB应该是有通过并联电容进行增加容量来进行设计的。

网友:
Q21GS级短路的话,相当于本身处于悬空失控状态,此时推测S级输出电压等同于D级输入电压3.3V。

网友:
VCC2.5电压在这里推测是北桥的供电组电压之一,其这里主板不加电期间,北桥工作推测也会严重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