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上管,是电阻惹的祸?

楼主(2009-02-17):
冠盟845gl主板,两相供电。症状为开机CPU无电压。此板送去专业维修了两次,一次是换了一个上管,一次是换了一个上管和RT9602.这个东西我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电源驱动芯片还是管理芯片。都是拿回来后用一天或者几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再开就FFFF了。

后来从论坛潜水学习,弄回来风枪第一天就给他换了个3055L(没有别的型号了。)。开机一天没事。第二天开机时这个3055直接穿了。没别的换了。当时是觉的可能是功率小的原因 。也知道不一定能行。前几天一次买了10个80N02,买回来后换上一个。开机正常了。于是就装好系统扔那里,这两天没事干,拿出来玩游戏。玩着玩着又自动关了。一量4pin atx12V。穿了一个。量G极电压。下管两个一样。上管两个相差0.01V。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又换上一个80N02,开机就烧了。因为另外一个上管是60N02,所以索性一下把两个上管全换了。开机持续了一天没什么问题。本以为到此结束了。结果第二天开机没多大会就开始自动关机,再开还能开开,过上一二十分钟又自动关。量电压都正常。开了三四回两个上管都烧了。于是想到换rt9602.手里没有rt9602,只有一个跟这个走线用料几乎一模一样百事通废板,上面是rt9607.不知道能不能代换。于是换上试试,结果量上管输出电压时噼里啪啦的打火。。。量G级电压全部都不一样了。又看了一下冠盟的大芯片是rt9241a,而百事通的是rt9241B,把9241B换过来量了一下G级下管一样。上管一个是5.68V-6.53V(不固定。),一个是7.25V。差的太多了。没敢上管。于是顺着G级电压线路往回量,量到电阻上过孔了。郁闷。不找了。从小芯片的针脚一个一个的量吧。量到有两个脚的电压和上管控制电压接近,一个7.26V,一个7.25V。从这两个针脚带电量电压线路。其中一个在过4R7的电阻时电压降低为5.68V。拔电量了一下阻值。4.7欧。**。没错啊。再上电量电阻两端电压。过来后又成了7.11V了。又量了一下上管G级电压一模一样了。。。
心想电阻虚焊了吧。加热一下。又上电量G级电压。仅上管相差0.11V。于是觉的好了。焊上上管开机。又OK了。。。于是量两个上管的G级电压。相差0.01V,再量S级电压。又是噼里啪啦的打火。自动关机了。。。并且电阻那里有一个一亮。烧了一个。没看清是哪个。挨个量了一下。发现有个103的电阻明显偏低。换了个,再上电。再量S级电压还是打火。。真干了。。。。G级又是一个5V多一个7V多了。。又换回RT9241a和RT9602,然后再从RT9602的两个脚往前量电压。发现还是4R7的问题。。。直接吹下来换上一个。量上管G级相差0.03V。上电开机又正常了。至此,10个管烧了8个。。哭死。干脆下管上管4个全换,下管用两个80N02,上管用两个60N02.明天再看还烧不烧。。。目前是两个下管G级电压一致,上管相差0.03V以内,唉。

网友:
电阻明显偏低?我只见过偏高的。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量S级会打火。确定没有连电。。

网友:
应该把电源管理附近的小贴片全部再量下再上电的,你量北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真是牛人的 10个管子烧了8个 呵呵

网友:
可能是负载轻微短路,你烧掉的那个管子应该上电一会会比较烫,你换个CPU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