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M9V不开机

楼主(2009-02-18):
一台华硕M9V,按开关键后,所有指示灯狂闪,并伴有轻微持续的‘卡嗒’声。拆机裸板,故障现象依旧。由于没有华硕M9V的图,参照华硕Z9100的图纸,这两款机器使用了相同的电源管理(LTC3128+TPS5130),以下是检查思路。

1、指示灯跳动的过程中,3V5V也同样跳动,且电流表的读数在0-0.26之间跳动,TPS5130未测量到电压,怀疑是电路中有电容变性漏电。
2、拆掉Z9100中对应的D36,测量LTC能够稳定的产生3V和5V的供电,因此,这部分电路应该是正常的。
3、拆掉ON_2.5对应的电容C211,开机,此时机器不跳,电流上升到1.3A。

更换C211,机器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