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5570 黑屏花屏维修

楼主(2009-02-18):
自用本本,故障在ACER本中较典型,看到本本区有一位求ACER本黑屏的,感觉应该与我的本子是相似的故障,发来分享:

现象为:开机光标一闪就黑屏,全黑不显示LOGO,等进入系统之后又恢复显示,然后就是花屏、水波纹、水平小锯齿抖动。

先排除驱动问题及系统问题,反复开机终于有一次开机有显示了,马上进BIOS,把POWER ON DISPLAY设置由“AUTO”改成“BOTH”,再启动不黑屏了,但花屏等依旧,从显示LOGO开始就花。

维修过程:先刷了一下BIOS,刷旧版的,无效。外接显示器,结果一切正常。再截屏看图,也完全正常,所以先把疑犯定为显示器(结果走了弯路)。反复关闭或打开显示屏无变化,看来屏线无问题,于是拆屏,还是先查屏线,没有问题,拨下高压条与屏的连线,用手电照屏观察现象没变说明高压无问题,再检查屏电路,没发现问题。只好奔下一个目标。。。主板屏接口!用手按压屏接口插座,现象无变化,但如果周围有元件问题也会这样,只好拆机检查,无效果。看了看GPU(7300),不好下手,但也没办法,看来真凶应该就是它了!应该是它空焊造成的故障,只好对它下手了。用热风枪直接加焊成功。

经长时间转换高清视频测试,工作稳定,故障修复,只是担心以后是否还会重复发生空焊!

网友:
这个芯片是很容易虚焊  而且显存也容易受牵连,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显存。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重做,加焊的返修率比较高!

网友:
我在学维修时我们老师就讲花屏并有水纹波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此贴让我更加对此问题的印象,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芯片是很容易虚焊  而且显存也容易受牵连,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显存。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重做,加焊的返修率比较高!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就是担心再出同样的问题,使用中观察看吧,如果再出,那就只能重做了。

网友:
用风枪加焊风险太大了吧

网友(2009-03-30):
就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
这个显卡你用风枪1次就搞定了,你太厉害了。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重做比较好,加焊返修太高,

网友:
这款显卡容易坏或虚的.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请问一下,我有个 ACER as5580  ,也是屏不显外接有竖条,但BIOS里设成BOTH  屏还是不显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修好显卡是否屏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LZ风枪温度控制的好,但是我不赞成用风枪做桥,百十元的芯片很容易吹坏,无铅0.5的珠,风险太大了,可能保不了几天

网友:
此类显卡很容易空焊一次两次不能彻底解决板子越高越糟糕

网友:
无论是本本还是台机,7300空焊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2009-05-19):
楼主的本本显卡桥应该是无铅的,最好用BGA返修台维修,其实最好解决办法重新植VPU。
PS:不知楼主的本本用不用得住。

网友(2009-10-20):
风枪加焊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昨天收到电脑公司的5570。一看就是别人修过的细看还有根线从显卡下面飞了出来。完了,肯定掉点了,拆下果不其然,掉了四五个有用的点。放弃。。。从板子上看上次别人加焊时几点手法不当:一,PCB严重变色温度曲线有问题。二,焊盘掉点取芯片手法温度没有撑控好。三,周围芯片也变色了没有保护措施

网友:
可能楼主手头没有BGA
如果可以 尽量做BGA吧 风枪毕竟加热兼顾不到上下两面
还有 如果再出问题
建议 重植 BGA... ...

网友:
这个机器一定会回来的,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都是显卡问题多  加焊过不了多久又回拿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