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t打印口不检测

楼主(2009-02-18):
昨天收到一块p4p800-mx 经检测对地阻值为651  各阻值相差不多 连接针式打印机不能用 检测不到
请大家帮忙解决下

网友:
刷BIOS,跑线路.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经过检测的是最终到达io  更换io后还是不行 应该和bios没有太大的可能吧

网友:
打印端口一般都是由IO控制的,既然对地阻值没问题,建议LZ再仔细检查一下IO有没有空脚或短接的 或是BIOS的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再次经过仔细的勘察 确认线路走到io 1-14 都有阻值  都和io的脚有连接 后来测试把打印口摘下来 打阻值 打电压 每个5v 都正常 其他地线  但是把端口焊上后 进系统 还是没检测到 打印口换了几个都不行 bios刷了 但是进系统后在打电压 就有3到4个没有电压的 是不是和桥有关呢 io换了二个了

网友:
换I/O 换75232 换排阻,不行在换LPT口了

网友:
换个打印机,也可能是打印机的端口烧了。

网友:
现在就是在系统里面 打印机端口根本就不显示

网友:
你最好是把打印机傍边的排容去掉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