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白光882风枪嘴与芯片的距离是多长才是最科学的呢?

楼主(2009-02-18):
请问白光882风枪嘴与芯片的距离是多长才是最科学的呢?

网友:
买个测温表试试,淘宝上30元就能买到,我也用882,不过现在是用数显温控仪来控制它的温度。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在温度均匀的情况下最近的距离是多少,我一盘是30MM到50MM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