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2ACBZ的代换

楼主(2009-02-18):
6612ACBZ的代换

6612ACBZ的PDF资料

网友(2009-10-12):
今天正好修到一块精英的板子,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找到了可以代换的IC!
答案是:6601A和 6601B
如果这两个你都有,最好用6601b,它的性能可能要比6601a好,6612性能更好,我是仔细看了ISL官方的PDF才弄明白的,
你可以把他们的PDF打开,仔细看第一页那个大大的方形戳子。翻译过来就是:6601是过时产品,ISL推荐使用6612等新产品
我已经用6601b,成功代换6612acb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