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09-02-18):
请问下IBM T43触摸板不能用,把触摸板拿到别的机子上是好的,触模板没有问题,请问是哪个芯片控制这个触摸板的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H8,

拆机之后,先补焊看看。

网友:
触摸板下面有个芯片 U24 测测这个芯片

网友:
哈哈………… 这个你碰到我 算你好运。。  就是插触摸板那旁边的一个小紫色的保险烧了 。。你接通就OK拉。。  不用客气。。

网友:
TP的I2C经过U24信号复用再到H8的;

网友:
哈哈………… 这个你碰到我 算你好运。。  就是插触摸板那旁边的一个小紫色的保险烧了 。。你接通就OK拉。。  不用客气。。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验好啊

网友:
看一下 3257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