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09-02-18):
我有个主板。跑C1不走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内存没过

网友:
楼主,C1是内存没过,不晓得你有没有换过内存呢,还有故障应该描述的具体一点

网友:
不过内存。测内存电压。换内存

网友:
我也是菜鸟中的菜鸟,看你是什么板子了,不说清楚大家不好解决你的问题,我昨晚弄一块810的板子,诊断卡显示C1,不报警,橡皮擦了内存的金手指还是如此,换了个插槽显示e0,心想坏了,客户来的时候好好的,我还给装了系统,假如坏了自己又不会修。折腾了许久还是显示E0,无意中触到硬盘,感觉有温度,我就想着硬盘都工作了怎么还是E0,插上显示器,,已经进入了桌面。有些老板子在诊断卡上显示的数据和我们一般的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