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插网线蓝屏

楼主(2009-02-18):
进系统拔了网线正常,插了就蓝屏,为什么呀?

网友:
网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dell d600的网卡芯片是BGA上去的,

如果想使用网卡,自己的笔记本,建议还是使用外置网卡吧。

如果是客户的,直接BGA。小心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网线时网卡不工作接上时也就工作了而系统无法驱使它故造成了蓝屏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是否中毒。
也可用一个PCMCIA或USB网卡测试一下,如果能正常使用,说明板上的网卡有问题。如也蓝,则中毒无疑。

网友:
用一个PCMCIA或USB网卡测试一下,如果能正常使用,也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你下一个稳定一点的试试,不一定要重新的。

网友:
谢谢各位!最终换了南桥好了!说实话自己也没清楚是为什么!不过这板有时会不开机,所以最后换了南桥,结果好了!怪!

网友:
原来是这样,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