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S-200PB-59H电源怎么没有光耦和辅助电源晶体管??

楼主(2009-02-18):
DPS-200PB-59H电源怎么没有光耦和辅助电源晶体管??请教各位高手!!

附图:

网友:
台达电源电路好复杂~~~
好象是它的启动电路、辅助电源电路和别的不一样~~
没有用单独的辅电源开关管~~~

也许说的不对~~~
偶没修过~~~

网友:
这个电源有点特殊,你对比一下其他长城之类的电源就会发现是没有专门的辅助电源。关键就在主开关管的电阻R5、R8,还有变压器T3。这个电源就像一个改版的at电源,主开关管在通电时已经在工作了,然后T3次级得电,供应tl494,另外由7805降压变成5vsb。至于详细的工作原理,午夜梦回兄曾为小弟解说过了,不过帖子我已经忘了,这个电源也有点不同吧。

网友:
一般的电源是没有R5和R8的,那么在插上电源插头时没有电路给主开关管提供基极偏流,所以主电源不工作,而这个电源增加了R5、R8电阻后,在插上电源时由于有了基极偏流主电源是开始(处于弱振荡状态),这时T1的次极的1、2、4端通过D501A和D501B整流C501滤波得到一个9V左右的电压,这一电压Q901、R903加到IC901(L7805)输出等机的5V电压,同时这9V左右的电压还通过R501加到IC501(TL494)的12脚给IC501供电。当我们开机后,IC501的4脚由高电平变为供电平,这时IC501的8、11脚输出激励信号,通过Q501、Q502放大,然后由T2耦合去控制主开关管的工作状态,此时电源工作于正常的状态,同时T1资极的输出电压也升高(T1的1、2、4端输出约18V左右的电压).......说到这儿其他的各组电大家可能都明白了。这是我的看法,不对之处请各位指正。

网友:
看了楼上的解释,还是有点不明白,有相关的资料吗??请问!!

网友:
图纸就是一份很好的资料呀,慢慢想想里面的工作原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