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问题

楼主(2009-02-18):
电脑启动时,检不过硬盘,能检过硬盘的时候进系统,有时会蓝屏,应该多数是南桥有问题对吧
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网友:
可能是你的硬盘有问题
先检查硬盘的线
再扫描有没有坏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检查硬盘的线
再扫描有没有坏道

硬盘和线都换过了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内存有问题嘛

网友:
不修了,太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