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200GS 256M超值版跑码问题

楼主(2009-02-18):
一开机检测卡就从d0_06_14_然后d5_d6_15不停重复的跑(显示器没显示)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故障
显示器

网友:
你确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呀主板那些都是新的绝对没问题除了显卡

网友:
目测表面有无掉件,测量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问题,这种卡不常见,就遇到一片agp的5700,一片一片拆排阻搞定的,呵呵,你的的拆显存吧
呵呵

网友:
紫缘
查一下这个线圈的电压

网友:
把显卡换到别的机器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还真有可能兼容性不好,新手不要笑话我哈

网友:
什么主板 新出的吗? 同意楼上的 新出的主板显卡插槽 几X 的啊 好像新主板高吧 应该 8X 16X

网友:
不是维修的话,最好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