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修复长城电源一例

楼主(2009-02-18):
先说明我用“静态”这个词,是因为我很怕高压,所以我修电源基本都是断电之后慢慢测量,以求安全。希望这种菜鸟式的检修方法能帮到广大菜鸟。
朋友送来一个品牌机的电源,故障为开机不稳定,输出电容爆浆。我想这个容易,换电容就好了。拿到电源一看,没有任何铭牌、标示,只有两个条形码,样子也不是标准的,看上去就不好修那种。幸好,我只是换电容而已,心里暗自庆幸。
拆开一看,密密麻麻的元件,emi、被动pfc齐全,只是有点凌乱。输出端5个电容(5v、3.3v、12v)全部爆浆。全部拆下来,发觉怎么和长城电源上的电容这么相似(长城电源很喜欢用杂牌电源,名字我叫不出)。全部换成kze的电容,装好外壳准备试机。
插上电源,测量一下ps-on电压,0;5vsb,0。马上打电话给朋友,原来他反复试机,最后“噗”的一声就开不了了。看来麻烦扩大了,刚才白忙了。没办法,只好解剖电源慢慢分析。5vsb无输出,就从辅助电源开始吧。这个电源比较难拆开,幸好辅助电源是独立一块小电路板,不过背面用热熔胶粘着一块绝缘胶片,还有输出端有好几条线,风扇也是从那里接的,还有电源几个肖特基管的散热片上面的热敏电阻也是接在这个小板上。看来风扇的温控电路都在这个小板。先用风筒吹一阵,把绝缘胶片和初级那边的热熔胶拿下来。之所以用风筒不用烙铁,是怕热熔胶留在上面不好测量或者引起短路,而且风筒拿的干净,也没有用烙铁那种难闻的味道。
观察辅助电源,300v电压由两条线引入,主开关管c3866,光耦p421,一个三极管c1815,输出端有tl431,变压器初级两个独立绕组,输出端也是独立两个绕组,元件的使用和常见的长城300p4pfc非常相似。外观上元件没有明显的烧毁,只是3866几个脚之间有些炭黑。粗测c3866、c1815没有短路,光耦、tl431也没有短路,启动电阻1.2m欧,比300p4的大将近一倍(660k)。4.7欧的限流电阻有两个,都正常,看来不是过流引起元件烧毁,3866应该正常。没办法了,不上电是看不到工作状态的了。前文说过,我很怕高压,我测量300v直流的方法是把插座插一下,然后断开,马上测量300v端的电压,看着电压从300v慢慢掉到0,这个过程也可以顺便看看两个200v大电容的储电能力。300v测量正常。难道3866的基极没有电压?测量基极到地电阻,150多k,上电时可能更小,相对于1.2m的启动电阻犹如九牛一毛。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长城300p4的基极到地是1.5k的电阻,这个电源用1.2m的启动电阻是否应该用3k的电阻?但我没有发现这个基极到地的电阻,就是一个c1815连接着3866的基极和热地。看来这个电源的反馈回路可能是和300p4不同的作用,300p4的反馈是为了让输出电压稳定,1815的作用是令过压时基极的电位拉低而让3866截止,这个电源是让每一周期的震荡都要经过输出端的反馈控制,直接决定你的震荡频率和开关管的开闭时间。
想到这里,自然就转到反馈回路的检测了。由于没上电检测,3866的基极电压是测不到了,那么密集的焊点我是会手震的。而且从刚才的分析来看,测了也没有多大作用,因为这个电压肯定是变化的,没有示波器难有作为。接下来查光耦旁边的限流电阻,正常。tl431旁边的电阻,基本正常。没思路了,硬着头皮再上电看看吧。这次是持续上电,不过我是测量输出端,还好,没那么怕。5v的输出端整流管电压0,哦不是,是0.16v!马上断电,再测,0!这说明什么?起振啦,哈哈!0.16v说明反馈回路是基本没有问题的,只是条件和设计值偏离了。这个偏离最可能的地方就是c1815!
马上焊下1815,找个c945换上。通电,ok!启动电源,各路电压正常,不过风扇发出一阵噪音,影响成功的喜悦。心情好,就把风扇也拆下来加了点油,立即安静了。把热熔胶放到电路板空白的地方,火机烤一下,黏上绝缘胶片。正准备装上外壳,不由得停下来想一下电源故障的原因。这个电源有可能是反复开关引起电压波动而令c1815性能不良,或者本来就是工作时间长而令1815老化。那么能否像300p4一样,在基极到热地加上一个电阻,降低c1815的工作负荷(从每个周期都工作变成只是过压才工作)从而延长寿命?不过想一下也不对,因为反馈的原理根本不同,光耦、tl431周围的电阻也不一样,改动的地方太多。而且不见得这种反馈方式比300p4的差,相反理论上还要好一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寄望c1815或c945的质量过硬算了。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电路的设计还是不错的。由于反馈方式的特殊,为了避免电压波动容易烧毁c1815,启动电阻是加大的,因此即使c1815烧毁短路,流过3866基极的电流也不容易击穿3866,由于1815工作在低压,更不容易烧掉了。最大的故障可能性还是元件的稳定性。大家以后遇到这种电路的不妨直接更换这个位置的三极管试试。换了c945后我还特意测了3866基极到地电压,还是有100多k,因此不拆下来很难知道这个管子的好坏。至于换下来的1815,不知道是否焊的时候温度过高,三个脚电阻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的经验很好啊,我给附个图:

网友:
我不怕300V,上了1000V的电压,就有点心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咱们修的这些东西,上千v的电压都不能致人死命。300v可不好说。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使用普通指针表,这类三极管二极管损坏很容易能揪出来,使用数字表就不一定了。所以我手头上虽然有一个四位半的数字表,也只是需要精确测量才拿出来用一用。

网友:
我之所以怕300v直流,是因为直流对人体的危害远大于同等电压的交流电。小时候被交流电过几次,中学的时候被md的掌机灯管电压电过(2000多v啊!),被电老鼠的东西电过,atx电源电容爆炸过好几次……阴影啊!唯有多想想再下手了。
现在用的数字表是多年前买的DT890B+,当时只是图个方便,也不知道数字表和指针表的优劣。其实我也想买个MF50型的,不过不舍得,算了。

网友:
你这个安全是安全,没得效率呀。

网友:
你这个安全是安全,没得效率呀。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写文章用了一个钟头左右,修电源用了一个半钟头左右,主要的时间耗在换电容,拆绝缘板,真正分析和修的时间占用是不多的。看你的脑子转的快不快啦,呵呵。
文章开头说明是一种菜鸟的维修方式了,就是为各大菜鸟而专门写的。高手可以直接无视,因为这种故障绝对不会难到他们的。

网友:
结合楼主所说的我总结不知对不对:5VSB电压过大过小时,说明起振了,查反馈电压元件,主要查:光耦、TL431,C1815等;如果电压为0V,说明没起振,查开关管、辅助电源中的二极管、电容、限流电阻、启动电阻。

网友:
不错,我的一台找了好久还没有找出什么原因此